求助个吸盘方法

楼主(2021-12-28):
曲面薄玻璃,真空抓取,最早用2层吸盘,因为要精密组装,双层吸盘会有晃动,后面改用单层吸盘,又太硬,抓取时,玻璃压得变形有点严重,才能达到相应真空度。有试过双层吸盘 背部加顶杆 作用不是很大。现在用得是施迈茨的吸盘,硬度60作用,有没有唇边比较软的吸盘吗?直径80作用,或者其他比较好的方法也行

网友:
一个要看工件最小的曲面半径,然后选后适的大小和形状的吸盘;  另外,根据你的情况可以试一下低于硬度低于60的吸盘,50/40的都可以试一下,效果会比60的会好。

网友(点评):
哪个品牌的有推荐吗 好像那些主流品牌 吸盘硬度都是60以上

网友:
前段时间刚了解派亚博有30度的软吸盘

网友A:
推荐PIAB,BFF系列吸盘硬度更软,贴合度更高。

Tesla的总装车间使用PIAB的BFF吸盘:

网友:
直径挺大了,把吸盘分一下呢,比如分成三个小吸盘(吸力足够的前提下),然后独立可调,调好后固定死。一致性也有了,也贴合得好一些。就像一些曲面的工装,一般是做多点支撑,而不是整个面去仿形。

网友:
多层吸盘可以吗

网友:
那种海绵真空吸盘抓取力是比较大的!

网友(点评):
有掉削的风险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A:
推荐PIAB,BFF系列吸盘硬度更软,贴合度更高。

Tesla的总装车间使用PIAB的BFF吸盘:

学到了

网友(2023-07-12):
更新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