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尺寸公差问题求教

楼主(2021-12-28):
场景:一块长宽约150mm,厚5mm的压板和一个箱体,箱体一面开槽并挖出厚度5mm的腔体,压板嵌入槽内并用螺丝锁紧,压板上开螺纹,气管抽真空。压板和箱体均为铝件
问:不要求完全密封,压板和槽公差精度多少可以配合的比较紧不怎么漏气呢,

网友:
不漏气肯定要上密封条了。

网友(点评):
这个题目容易把人带坑里,又挖洞又填坑,已经超出了设计的本质!

网友:
做机械的少用比较这种模糊的词,量化用数字表达清楚。
个人建议加密封圈

网友:
直接加密封圈吧,不怎么漏气是什么程度 没人能理解的

网友:
是希望密封呢?还是希望漏点儿气呢?
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在箱体开压板槽处做空腔,即焊4块板封死。
或者压板直接焊在箱体上。
如果希望漏点气就在别处打孔加调节阀。

网友:
这与公差一点关系没有,你不能想着用配合去密封,同时还用螺纹联接,这必将导致过定义

网友(点评):
不能顺着他的思路走,容易把人带坑里;又挖洞又填坑,已经超出了设计的本质!

楼主:
其实倒不是纠结密封的问题,在意的是公差问题。
比如这种情况不借用特殊工具,只用木槌铜棒之类常用工具装配。
板和槽的公差给多少能配合紧密并方便装配呢。

楼主:
比如轴孔配合可以用h7和g6。
像这种线性尺寸的配合的,公差带该如何选择。

网友:
仅仅靠压板和槽的接触面,根本密封不住,压板和槽表面因为加工面的粗糙度,不可能像玻璃那样贴合的非常密实。要想做好密封性能,必须用密封件。

网友:
配合紧密并方便装配

这种定性的要求很难得到一个定量的结果。就像我问“工资多少才能找个漂亮女朋友”一样。需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漂亮”才行。

网友:
完全靠机械结合面密封感觉不好搞,盖板两个方向都要高精度的配合,特别是边角那里也不好解决呀(箱体加工要倒角)。如果后期不拆卸直接涂点乐泰的密封胶,以前搞过孔和轴的H/h配合,轴上涂一点胶,装配固化后结合的很好。不想用胶可以在盖板下部与箱体的结合面多拉几圈槽做迷宫密封,或者干脆上密封垫或者密封圈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轴孔配合可以用h7和g6。
像这种线性尺寸的配合的,公差带该如何选择。

长度方向不止尺寸公差还要形位公差。

网友:
压板和槽公差精度多少可以配合的比较紧不怎么漏气呢
答,精度不高即可达到配合比较紧又不怎么漏气。

网友:
和公差没关系的,你在曹里面垫一片和压板同长度、同宽度的胶条,再用螺丝拉紧,这样应当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仅仅靠压板和槽的接触面,根本密封不住

网友:
密封还是看密封垫来实现的

网友:
密封不住,加密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