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三年密封件应用技术,可以顺便问问

楼主(2021-12-28):
干了三年密封件应用技术,可以顺便问问。有些特殊的可能我不懂

网友A:
O型圈最高密封压力?

网友(点评):
这没办法判定啊,材料不同,硬度不同,密封位置不同,是静还是动密封。没办法说啊。我见过普通的小气缸活塞往复,最高能耐1MPa,材料是90°乙丙

网友:
小气缸用的密封圈,是不是用进口的比较好,如果是,有什么推荐品牌呢

网友(点评):
往复密封用派克,沟槽设计简单,安装也方便,缺点就是贵,目前市场上很多仿的,旋转就选特瑞堡,NOK的,国内的话很多都能做,但一定问清楚是否耐水解。(打个广告我们也能做,哈哈)

网友(点评):
沟槽设计不是有设计标准么?

网友:
请问:P6的O型圈压缩1mm后,在0.45MPa的空气压力下,从接触面泄漏1ml的流量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哥们,这个没法回答你啊

网友(点评):
哥们,你是干嘛的?很多时候都见你

网友(点评):
画图工啊

网友(点评):
有需要合作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圈最高密封压力?

Oring材质 硬度 是否有挡圈 介质是气体 液体 浓度 配合面材质 粗糙度? 我天 一堆问题   没法回答

网友(点评):
同行,握手

网友:
侃几个案例呗

网友(点评):
石油、阀门、激光头的泛塞应用。其他的就参考NOK的说明书

网友:
问一个问题,之前困扰我很久,硅胶o型圈径向静密封,内侧为PVC动力线缆外皮,外侧为铝合金壳体,做IP67防水。按国标3452取预压缩率30%,然后温湿循环后过不了,当时就是拼命加大预压缩,达到45%才过了,后果就是不能动它,线缆拽拽胶圈就坏了,是硅胶材质不行还是压缩率另有讲究呢?

网友(点评):
试试腰鼓型密封。

网友(点评):
硅胶有一个特点,常温下弹性超好,但在高温下,压缩会永久变形。第二,硅胶分为耐水和耐候性的。第三做静密封,一般使用的是发泡硅胶。但是你这也压得太狠了,国标一般都是参考ISO的,国内的橡胶不太适用

网友:
请问哪种橡胶材质相比而言耐辐照呢?

网友(点评):
特殊工艺的高氟橡胶和脱氧乙丙,价格也不一样,前者比后者贵3倍以上。我司这两种材料都有生产,具体要看你使用在核岛内还是在外部,是否接触卤素,废水等

网友(点评):
常规岛,接触浓硝酸

网友(点评):
工况不清楚的,一律用特殊工艺的高氟。有途径就买杜邦特定高氟产品,就目前国内买不着

网友:
这活儿揽得......,我看都是甲方派来的。
搬个小板凳,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哈,年底,没啥新项目,悠哉悠哉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相同的压强,同样的密封结构,水密封和空气密封哪个更难,原因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否需要在短时间内保压?要保压那就空气,如果不需要,那就水

网友:
气密性测试机怎么减少机台自身接头漏气?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个行家了啊!

网友:
请教密封大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使用密封圈挡圈(比如O型圈挡圈),以及其选型时的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点评):
挡圈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止压力过大橡胶溢出(静密封),第二作用是挡圈一般用PTFE+C(气)或CU(液),都是带自润滑和防止偏载,作用类似导向带。(动密封)

网友(点评):
选型看压缩量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