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板式溢流阀开启压力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8):
我们定了一批气动溢流阀,用在设备上,发现开启压力不稳定或者直接打不开(工作压力打到10公斤)。请问什么原因?

溢流阀设定工作压力为7.5公斤,介质是干燥后的压缩空气。

发现此问题后,我们组织技术把溢流阀拆开,溢流阀阀芯与阀体之间的间隙为8-9丝(直径上),而且阀芯设计有导向部分,阀在工作压力下打不开不应该是阀芯卡住,阀芯上也涂有润滑油。

网友:
有没有内部结构,结构原理是什么,想学习一下。

网友:
拆几个弹簧对比一下,看力学特性是不是准确。

网友A:
直接用排气阀吧,这种自己做的类似插装式的很难保证可靠,我最近也在搞气动,选不上个好的“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排气阀吧,这种自己做的类似插装式的很难保证可靠,我最近也在搞气动,选不上个好的“溢流阀”

不是为了排气,是为了保持后端系统压力才选的溢流阀。

网友B:
估计是润滑油引起的,去除润滑油试试。
润滑油具有粘滞性,粘滞系数与活塞间隙,面积之间有函数关系,即剪切力。工作压力比开启压力高不了多少,略高于或接近剪切力,就会出现压力不稳,甚至打不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润滑油引起的,去除润滑油试试。
润滑油具有粘滞性,粘滞系数与活塞间隙,面积之间有函数关系,即剪 ...

谢谢!我们做下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做下试验。

好奇结果  楼主有结果了分享下呗

网友C:
气动溢流稳压精度不高,不知使用需多大压力和多少流量?精度要求多少。是否前面加了减压阀?

网友D:
这个是液压上用的吧 调节范围和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液压上用的吧 调节范围和精度是多少?

压缩空气系统用,不是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溢流稳压精度不高,不知使用需多大压力和多少流量?精度要求多少。是否前面加了减压阀?

前面没有减压阀,压力1.0MPa,流量0.5升每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空气系统用,不是液压系统。

是不是超出了溢流阀的调节范围了

楼主:
设定压力比最大设定压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