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零件图号表示方法

楼主(2021-12-29):
比如一个T形截面的构件,由两个钢板焊接而成,这个属于零件还是部件?单位的习惯是:
把这种结构出图按为部件,零件图号是在前面加“.”,比如FLSK.1;
而零件出图,图号是在前面加“-”,比如FLSK-1。

网友A:
部件“.”,零件“-”。
部件:FLSK.1
零件:FLSK.1-1,2...
这样继承关系明晰,父类,子类

网友B:
我们就没这么复杂了,就分零件体和装配体,焊接件也是按零件体算

网友:
焊件我也是按装配体来分图号的,我们一个焊件多的包含几十个小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件“.”,零件“-”。
部件:FLSK.1
零件:FLSK.1-1,2...

我说的部件和零件是同级的关系,不是部件里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没这么复杂了,就分零件体和装配体,焊接件也是按零件体算

对于这种简单的焊接件,我个人也倾向于用零件来表示,复杂的焊接件可以按装配体

网友:
组件:A-B
子零件:A-B-C
焊接件我们按照子零件算的
焊接件的子零件编号:B-C-D
A--机号   B--工位    C---编号     D---子编号

网友:
早期图纸和楼主一样也是用点和杠区分零部件,现在用多位数字表示,个位和十位表示零件,千位前面的为部件

网友:
有规定大家能统一就好,至于优劣,适合的才是最好。

网友:
焊接件还是按零件比较合适,一个整体的这样做起来也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