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东西的固定方式怎么安装最简单?

楼主(2021-12-29):
这是安装模型

楼主:
模型尺寸大概就是这样,下面斜坡的高度在50到100之间,宽度不确定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不知道怎么回答。整个固定的架子看着比固定物单薄好多,而且固定面接触面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不知道怎么回答。整个固定的架子看着比固定物单薄好多,而且固定面接触面积很小。

固定架是一堵墙。只是画出来刚体做表示,这个固定方式可以增加其他东西,这是现有的结构,增加什么东西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型尺寸大概就是这样,下面斜坡的高度在50到100之间,宽度不确定

固定架是一堵墙。只是画出来刚体做表示,这个固定方式可以增加其他东西,这是现有的结构,增加什么东西比较简单的。

网友B:
斜坡上那两个设备重量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坡上那两个设备重量有多重?

方型的是方钢,地面的斜坡是水泥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坡上那两个设备重量有多重?

斜坡是地面,方型是方钢

网友:
把车间的地牛拖过去顶到下面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