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吸盘夹紧工件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1-12-29):
冰冻吸盘有用过的没?使用效果如何,有什么弊端没?

网友:
第一次听到。。。
是真空吸盘,橡胶吸盘头冰冻?橡胶不是变硬了?

网友(点评):
百度搜索下

网友:
首次听说,学习一下。感觉就是个大功率的制冷机,是把零件冻住了加工,估计有些不耐低温的零件加工后就废了。

网友:
适合精加工。

网友(点评):
磨削加工会不会产生热量工件松动?

网友:
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吸盘的啊

网友(点评):
可以百度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