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等距的尺寸比较多,怎么标合适?

楼主(2021-12-29):
如图所示,间距300的尺寸比较多,如果标很多个300,会有干扰,只标一个300,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我会在总尺寸标数量,如1200(=3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在总尺寸标数量,如1200(=300*4)

我是标 4X300(=1200)

网友(点评):
标准注法。

网友:
把1200改成300X4

网友:
1200那个尺寸标准1200(=300x4),对于相同间距的尺寸用单个元素间距×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在总尺寸标数量,如1200(=300*4)

1200左右各有两个30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0左右各有两个300呢?

建议您总尺寸标最前一个和最后一个,然后按数量n在括号内备注(=300*n)

网友:
可以标注4-300或者标注1200=4*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总尺寸标最前一个和最后一个,然后按数量n在括号内备注(=300*n)

除了标筋板间距,还有总体尺寸要标,这样就会干扰了,你看看

网友(点评):
1200尺寸上面应该标一个3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标筋板间距,还有总体尺寸要标,这样就会干扰了,你看看

如果是我,我只会标这几个尺寸,规定好筋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只会标这几个尺寸,规定好筋板的位置

截面尺寸不标?那就缺少尺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面尺寸不标?那就缺少尺寸了

1023这个尺寸可以不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3这个尺寸可以不标吧

你是说上面带括号的10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上面带括号的1023?

两边都没必要标吧,我那3个尺寸已经足以定义筋板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没必要标吧,我那3个尺寸已经足以定义筋板的位置了

这个视图不仅仅是定位筋板位置的,还要截面尺寸,截面属于变截面,只能在这个视图表达,所以,不标截面尺寸是不行的

网友:
3#的比较符合GB/T

网友:
二楼可以的,一般都这样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