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视图选择实体那个按钮怎么不见了?

楼主(2021-12-29):
我清楚记得向视图这里有个选择实体的按钮,现在这么没有了?

网友:
哈哈,你这个是投影视图

楼主:
你没看见右侧e视图,你怎么说是投影视图?

网友A:
剖面可以选实体吗?

网友A:
或者你的零件是合并实体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面可以选实体吗?

右侧箭头你就明白是向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的零件是合并实体了,检查一下

这个是装配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装配体

装配体你在这选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你在这选实体……

明白了,多少体可以这样出(可以不显示后面的东西,只看前面的);
装配体不行

网友:
估计是没按软件默认的规则来选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