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标注有时候会出现一端延长线没有

楼主(2021-12-29):
这个标注,右侧怎么不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A:
偶尔也会遇到,手动添上,按说一定是建模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般都懒得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也会遇到,手动添上,按说一定是建模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般都懒得找了。

我这样解决的,加一个参考点就好了

网友B:
另一边的面与图面不垂直?

网友:
SW经常会出各种BUG,我都认命了

网友:
是因为尺寸的基准在隐藏边线上(即尺寸右延长线位置实际是一个隐藏的边线或者基准轴、平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边的面与图面不垂直?

是垂直的

网友:
会有的,看你选在线段的那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