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6的螺纹孔之间的中心距最少是多少

楼主(2021-12-29):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看你锁什么螺丝的吧

网友:
常规杯头内六角螺丝的话,至少留10.5-11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锁什么螺丝的吧

就是圆柱头,8.8级。因为孔位不对,需要在原来的孔位侧边补打。我补打的孔离原来的孔中心距是0.5-1之间。不知道会不会破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圆柱头,8.8级。因为孔位不对,需要在原来的孔位侧边补打。我补打的孔离原来的孔中心距是0.5-1之间。 ...

这不是看材料的吗 你是钢材 单边留50丝都足够了 ,铝材1mm应该也没啥问题;塑料例如POM估计有点悬,PTFE; PE这种就软塑料就留大点

网友(点评):
钢材0.5mm不够,1mm可靠。

网友:
孔位不对,条件话允许的话扩成M12的孔,再上一个堵头,在堵头上钻攻M6的孔

网友(点评):
哈哈哈,一开口结束的老擦屁股的人。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的

网友:
互相之间没有干涉的话,越大越好

网友:
堵上,然后重新钻孔

网友(点评):
深有体会

网友:
不破牙就行呗

网友:
直接问钳工

网友:
楼上正解,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圆柱头,8.8级。因为孔位不对,需要在原来的孔位侧边补打。我补打的孔离原来的孔中心距是0.5-1之间。 ...

一般的金属材料,这个距离可以,最好的方式是在原位置放大堵一个内外丝的丝堵。

网友:
建议在原先孔基础上,挖一个大孔,再镶一块材料上去,在这块材料上重新打孔,。

网友:
这个不能太小了啊,侧壁没肉,螺丝挂不住啊

网友(2022-02-28):
看需要吧,外径相隔1mm都干过

网友:
看需要吧,外径相隔1mm都干过,内六角止付螺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