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惯量的计算时套用的公式

楼主(2021-12-29):
网上看到一个PPT,讲解关于电机惯量结算的,案例1里面,系数是1/8,案例2里面就变成了1/4了,难道是套用的公式不一样吗(案例1套用圆盘,案例2因为有同步带,套用了薄圆环?),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疑惑呢

网友:
案例2只计算了负载的惯量,忽略了皮带和带轮。你把负载看成是一个质心,它的模型应该就是薄圆环,所以是mR2=1/4 mD2

网友:
个人认为,例题2计算过程有问题,大小轮自身没有减速功能,因此R2不应该计入惯量计算中。例题的4来的莫名其妙,如果计入减速比,应该是8x4=32,如果不计入,应该就是8。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笔误。

网友:
1.圆盘你可以理解为和电机轴相连的零件,如联轴器、同步轮,所以第一题用圆盘没问题
2.第二题电机轴的惯量实际应是皮带与工作物的惯量+3个带轮的惯量,但是题目说了忽略带轮的重量,所以只需要算皮带与工作物的惯量,如果分别给出3个带轮的质量,就需要用圆盘的公式算出3个带轮的惯量,4个惯量相加才是电机轴的实际惯量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应该是8  而且那个减速比R1如果是大小带轮的减速的话R2是干啥的?

网友:
学渣觉得例题对的。
这些公式是推导之后的,看原来的惯量的定义,更能理解。
“转动惯量(Momentum of Inertia),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的量度,用字母I或J表示。 [1]  在经典力学中,转动惯量(又称质量惯性矩,简称惯矩)通常以I 或J表示,SI 单位为 kg·m2。对于一个质点,I = mr2,其中 m 是其质量,r 是质点和转轴的垂直距离。”
把M看成一个质点,到旋转中心的距离D/2  MR2=MD/4
至于第一个公式,因为M的中心距是0-D/2,要微积分一下吧,圆饼质量均布的情况下 MR2=MD/8

网友:
伺服电机带转盘,水平放置的这种工况用的比较少啊

网友:
5楼7楼正解,这就扯到理论力学里转动惯量的计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