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耐磨橡胶材料怎么选用,需要模具成型?

楼主(2021-12-29):
之前大都做设备类设计,现在有款产品设计(小批量),需要用到减震、耐磨橡胶材料(异型、包覆在产品表面),请教下各位常用的有哪些?通过3D打印工厂采购过硅胶(应该是通过复模做的)的就是不耐磨。

网友:
这种算是半标准的产品的,尽量不要自行设计,根据供应商的样本选用就好了。特殊的情况可以跟厂家订制,只要银子到位都好解决。

网友:
表面包胶可以吗?

网友:
不知你是什么设备,可以包尼龙嚩,可能会耐磨些

网友(点评):
包胶找密封件厂家做,这事最有保障的。当然,你可以找我们公司做

网友(点评):
回复错了

网友:
我做过异性件表面包胶,说是开模给我做,我TM给了开模的钱,结果搞了个烂东西给我。(尺寸完全没精度,应该是没开模,用车床车胶层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聚氨酯,用机械方式固定

网友:
可以发我给你看看,Q920794832

网友:
尼龙,MC901可以适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