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推杆电机能倒立拉着负载用么?

楼主(2021-12-29):
普通的15mm杆径,30mm行程的推杆电机,装在小车上提升一个机构用,机构10公斤左右,提升后小车行驶会偶有颠簸。推杆电机立起来正着装安装座有点高,看看能不能倒立着装,杆回缩,提升机构。杆伸出,放下机构。不知道这样能经得住长时间用么?

网友:
这种推杆电缸不就是丝杆的吗,能推就能拉啊。不知道你说的杆径15mm是不是丝杆的直径,丝杆15mm带10公斤负载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
都能用 不过震动比较大还是要咨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 不过震动比较大还是要咨询厂家

刚问了厂家,不建议拉着用,拉力和推力没关系,拉力最大10KG,再加上颠簸,还是算了吧。

网友:
选型号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当拉杆用
里面机构都是齿轮啮合的
还有一个蜗杆结构
没问题的

网友:
提升机构运动结束后,靠别的机械机构来固定啊,不要靠发力机构来保持。

网友:
未工作状态是 伸长状态吗?

网友:
他内部应该是有增加效果的,顶升力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