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150kg,长2米6,宽0.1,行程170mm,速度每秒400mm,两端点支撑升降式结构

楼主(2021-12-29):
重150kg,长2米6,宽0.1m,行程170mm,速度400mm/s,两端点支撑升降式结构,用滚珠丝杆升降往复式运动,这种结构有好的设计思路吗,求大佬推荐!

楼主:
没有大佬来指点一下嘛????????????

网友:
跨度大,用机械直连方式可能左右两边不同步,用伺服电机带左右两边,左右两边装接近开关,每次走完行程计数清零一次,这样就没有累积误差了。也可以安装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0.4秒走到位,150KG,这功率不小。

网友:
伺服电机加直线丝杆模组就可以,同步的话在电气上用主从驱动器发脉冲的方式,绝对值编码器一开始校好零点。

网友:
光栅尺不说?说毛编码器??

网友:
这种往复运动丝杆是不是不太好用。。。

网友:
拆一个数控铣床看下结构

网友:
直接买2台 滚珠丝杆螺旋升降器  一个电机带动,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好,方案成熟,便宜实用还耐操

网友:
有现成的模组买

网友:
10楼的是最佳方案吧

网友:
两侧跨距太大的话,用同步换向器试试看

网友:
跨度大,两端往复升降结构选择是不是需要考虑下一步动作,只是只是往复运动考虑两端点的同步性就好了,这个可以直接加装全闭环反馈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