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按下鼠标中键整个装配体变了颜色,怎么改回来?

楼主(2021-12-29):
就是按下鼠标中键的时候整个装配体会变成这个颜色,然后松开中键变回原样。我就想知道,怎么让按下鼠标中键的时候装配体不变颜色?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啥回事,帮顶。

网友A:
删除转配体顶层外观颜色就好了

网友:
不保存,重新打开

网友:
我这一切正常,因为正常绝对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实体或者零件  多种颜色覆盖。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看看颜色卡里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转配体顶层外观颜色就好了

请问大侠,怎么删?

网友:
鼠标箭头不要按部件选择,改成按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