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如何防止打错孔?

楼主(2021-12-29):
非标设计的设备有时会打错孔,比如孔大了,小了,或者销孔偏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分享下好的设计方法防止出现设计的孔出错?

网友:
身在曹营心在汉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错大多发生在改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多次改动时,只能自己留心加仔细核对了。其他采用uptodown设计模式或者建模时关联结构互相参照能有效改善。

网友:
我这大部分都是加工厂给我打错了,很少因为设计的时候就错的,设计过程中在三维图里面对好了就行了吧。

网友:
找好的制造加工厂。用数控机床

网友:
在出车间加工图时要认真找人帮忙检查检查

网友:
我们的图纸一人画完,签完字就拿去生产了,你说不错那才怪。

网友:
分享个小习惯,装配体模型,两个零件用四个孔配合,同心配合时选对角的孔。

网友:
建议去药房了解下如何防止发错药。

网友:
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加工,自己组装,有时候组装的时候也会发现错了,有时候是设计错了,有时候是加工偏了,只要没有大的影响都能使用的,从新打孔就完了,反正是非标设备,客户问起来也没啥事

网友:
这就考验审图的功力了。

网友:
图画的多了就好了。唯手熟尔

网友:
这种出差,无所谓啦,非标设计,方案错了,那才叫坑,怎么改,都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
打错孔很正常,之后下图纸的时候一张张对着配合看,再用sw中的孔配合看看,实在不行一个作图一个审核,减少错误。

网友:
建模的时候能多次比对防止出错就好

网友:
做久了你会发现,时间才是减少错误的决定因素。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尽量用尺寸一样的孔,减少换刀具的时间,也可以少出错

网友:
无他,唯细心尔!

网友:
有干涉检查,螺栓装上。
或者 显示成线架框图,细细的一个螺孔一个螺孔的看,这一步不能省
少用参考,出图前用尺寸固定孔位,不能偷懒保留参考,保留的多了,后期修改就会乱。这都是血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