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臂转矩估算

楼主(2021-12-30):
如图,旋转中心结构为私服+RV,现需带动手臂1和手臂2转动,不知道RV需要选什么规格的,怎样计算所需要的转矩,直接用力乘以力臂吗?这个现在是预估,不需要太复杂的计算

楼主:
新手刚入行

网友:
总扭矩=匀速力矩(就是你说的力*力臂)+加速力矩
匀速力矩同时要考虑电机质量,手臂质量,然后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计算,最后加一起
加速力矩=惯量*角速度  惯量可用MR^2
我也没计算过机械臂,仅供参考,如不放心,可以SW画出来简单模型,仿真一下,看结果和计算的差的大不大。

网友:
力矩最基本的计算公式就是力×力到支撑点的距离,所以,估算转矩还得找出关节臂承受的负载力力及力到旋转中心的力臂。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