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刷头自清洁的方法

楼主(2021-12-30):
扫地机器人的刷头自清洁,除开用水冲洗刷子的基站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案吗?
我想到的是类似道路清洁车的那种,带喷水的洗刷子做到自清洁。这样水量过大,可能使扫地机走过的地方水渍残留较多最后费力不讨好
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自清洁方式

网友A:
刷头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头是什么样的

滚刷,或者类似鞋刷造型的刷子

网友B:
灰尘好搞, 两个刷子相对反转, 既打扫又自清洁,就是那些会缠绕的不好清.

网友C:
建议尝试新材料,普通扫把人工清洁其实很麻烦,何况你要做自清洁。更改刷头的结构和材质,使其易于做自清洁,从方向性来说可行性可能更高一些

网友D:
家用的那种机器人么?如果是想做个噱头,可以自清洁的时候,让滚刷抬升一点,正好碰着刮板,然后电机高速正反转,吸力开最大,把东西吸走。不过这只是噱头,效果肯定没有在拆下来赶紧,也不如去基站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尘好搞, 两个刷子相对反转, 既打扫又自清洁,就是那些会缠绕的不好清.

滚刷缠绕是准备在扫地机器人内部设置一个梳子状的结构去解决

网友(点评):
那梳子清理又是一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尝试新材料,普通扫把人工清洁其实很麻烦,何况你要做自清洁。更改刷头的结构和材质,使其易于做自清洁 ...

好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那种机器人么?如果是想做个噱头,可以自清洁的时候,让滚刷抬升一点,正好碰着刮板,然后电机高速正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梳子清理是个方法,要加结构了。

网友E:
扫地机用水清洁,那么清洁过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渍或者灰尘与水形成的泥渍。刷头上的需要清洁的是什么东西?毛发,灰尘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地机用水清洁,那么清洁过的地方到处都是水渍或者灰尘与水形成的泥渍。刷头上的需要清洁的是什么东西?毛 ...

这个款设计的刷头采用的是硬毛刷,主要靠其清洁类似地板砖缝的顽固污渍,清理顽固污渍难免会使刷头上带上脏东西,可能会出现这边的顽固污渍清洁好了,刷子上的脏东西掉下来了,使用体验就会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刷,或者类似鞋刷造型的刷子

其实,这方面我不是很懂,听您的意思大概明白了,您可以尝试使用类似于梳子结构的刮板将滚轮上的垃圾进行清理,梳子状的可以做一个梳子末端是软胶皮,梳齿是不锈钢或者塑料的材质,可以让他如图软胶锯齿轮一般在两端的齿轮传动装置上进行滚动(传动)工作,在齿轮(滚轮)的位置上,也就是扫地机器人的两端设置一个收集装置,主要是为了将梳齿上的杂物去除,最好将滚齿梳子设置为机器人定时停止运行,停止运行后启动梳子状软滚齿,清理滚齿上的杂物,同时运行可能导致梳齿滚轮与滚轮刷子卡死(个人想法,希望可以表述清楚)

网友F:
化学药水清洁试试看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F:
化学药水清洁试试看

直接换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