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材质求助

楼主(2021-12-30):
工况有产品放在平台上,用CCD检测产品外形。和产品接触的材料要求是绝缘并且透明的(光源埋在此材质下方),我现在用的是PC透明材质做的平台的上层。但是会有一个问题,PC下面的零件接缝或者零件边缘有时候会被CCD误检为产品,从而产生错误的判定,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木

什么原理,电木有透明的吗,为啥用透明的电木就不会让CCD有误判

网友B:
楼主要解决的是检测背景问题,而不是找绝缘材料,打背光检测那就应该把背光做成无缝的,或者覆盖零件接缝,市面上买个平面光源都不会有接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解决的是检测背景问题,而不是找绝缘材料,打背光检测那就应该把背光做成无缝的,或者覆盖零件接缝, ...

有道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忘记提,平台要有负压吸附,所以透明板上钻了很多小孔,小孔在光照下的轮廓有时候也会让CCD误判

楼主:
我的想法是找一种材质,能透过足够量的光,但是不会透过图形,至少不会让CCD误判

网友C:
觉得是CCD的判定规则的问题,找个编程的改下算法就一切安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为社友才是真正说到点子上的。楼主问题点没抓住,南辕北辙。 板子是固定的,孔位也是固定的,算法里排除这几个特征就行了。 另外说下,不要动不动就找机械结构设计的原因。

网友:
视觉的锅  你背干嘛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找CCD,实际情况CCD团队无法解决。需要有大神能具体指出原理,怎么改算法

网友:
楼上正解,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是CCD的判定规则的问题,找个编程的改下算法就一切安好了。

这个问题出现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找CCD,实际情况CCD团队无法解决。需要有大神能具体指出原理,怎么改算法

网友:
用透光但不透明的板,比如均光板、毛玻璃。至于真空吸孔的误判,是不是可以把孔做成特殊形状方便程序排除?

网友(点评):
靠谱,查到了PC匀光板。我到脑袋中的想法就是这个,但是不知道这种板的词语,学到了,匀光板

网友:
电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