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轴直接插到大轴的尾部的孔里可以吗?

楼主(2021-12-30):
两轴通过键连接,这种方式可以吗?转动要求不高,轻载,转矩最多也不超过5N*m,转动是用来控制角度的,所以转速很低不到50r/min

网友A:
不可以,保证不了同心,电机会废掉

网友:
O1CN01uVTyPo20M1PRE8gA4_!!690526834.jpg 这个电机减速器是中空轴带键槽的,凸轮分割器输入轴是轴+平键,就是这么直接装上的,但是输出精度 是依靠凸轮分割器保证的,这个连接方式不影响输出精度。

网友:
干嘛不行,市场上那些普通减速电机, 里面不都是这样安装的?杰牌、SEW里面都这样;间隙配合的;如果要求转动精确,还是老老实实的加联轴器

网友:
同轴能保证安装可操作当然可以。

网友:
没有负载的话当然可以啊

楼主:
结构如图

网友:
可以,没人阻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保证不了同心,电机会废掉

嗯,还是老老实实加连轴器吧

网友:
键用来做两轴的周向定位,传递轻载扭矩可以在两轴上采用紧盯螺钉实现。

网友:
步进电机精度要求高,还是用联轴器较好

网友:
肯定可以啊,就是对同心度对装配要求高,不会憋电机就行

网友:
问题不大,两轴链接的孔要保证精度。

网友:
可以啊,保证同心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