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30):
请问这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为什么没加全周符号,难道这里不是全周焊接吗?

楼主:
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按国标这里是焊接方法及补充说明的位置,你这看着像国外图纸恐怕要问图纸来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国标这里是焊接方法及补充说明的位置,你这看着像国外图纸恐怕要问图纸来源了。

嗯,这图纸就是国外的

网友B:
2mm角焊缝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角焊缝填平

嗯,谢谢

网友(点评):
国内国外标准差别很大。国内是对的,国外没准是错的。

网友:
轴和孔分别倒角,形成类似坡口焊,满焊,倒角最大0.8MAX,焊缝允许高出平面有弧度

网友:
外国图纸要先定位国籍,再查相关标准

网友C:
V型坡口焊接,这个地方可以不用标注焊一圈的符号,圆柱面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V型坡口焊接,这个地方可以不用标注焊一圈的符号,圆柱面很小。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