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剪刀式升降机设计咨询

楼主(2021-12-30):
剪刀式升降机

剪刀式升降机

如图,负载比较轻,二三十公斤,升降高度行程1.4米,看着就不稳,应该怎么加强稳定性呢?请社区的大侠指教下

网友A:
结构没问题啊,怕的话就材料用好点再调整下重心

网友B:
一米四,弄这么多节,每一个节旷动一点,累加下来不就成了面条了?

网友C:
校核一下倾覆力矩吧,考虑到倾斜之后,会有力矩,还需要校核的就是最底层连接杆处的强度,结构如果非要改动的话,就是连接杆的层数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容易卡死和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没问题啊,怕的话就材料用好点再调整下重心

好的,连杆想用AL7075做硬化处理

网友(点评):
要是真用7075,预估因为你这个设计会发生生产事故!

网友(点评):
不会吧,上面东西不重的,不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米四,弄这么多节,每一个节旷动一点,累加下来不就成了面条了?

晃动就是公差没控制好,也才4节,我看到很多做升降高空作业平台的,节数更多

网友(点评):
现实中是有很多节的,但你类比这做,学要学到精髓,“像”不等于“是”。

网友(点评):
没做过,没经验,没学到精髓,担心失败

网友(点评):
我这的升降平台要升10米的才四节,而且有油缸支撑。人上去一样的晃动

网友(点评):
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才能不晃动

网友(点评):
有这种登高车,2米高的,你站上去过吗?你可以在上面感觉到晃动有多大。既然你对晃动要求高,就要从多个角度去降低偏差。

网友(点评):
没有,第一次接触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核一下倾覆力矩吧,考虑到倾斜之后,会有力矩,还需要校核的就是最底层连接杆处的强度,结构如果非要改动 ...

专业,好的,我模拟下能不能减少层数,旋转部位孔内安装无油衬套,公差都标注小一点,卡死了还有修的空间

网友(点评):
公差小了会不会容易卡死?制作精度被无谓的提高。

网友(点评):
多少是合适的呢,2丝间隙吧,这样升降的精度也有保证

网友D:
你这个结构能升1400吗?结构稳定靠的是那根油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结构能升1400吗?结构稳定靠的是那根油缸吧

模拟测量了可以,不懂啊,有可能是那个油缸,这样感觉很笨重,不符合我的需求

网友:
1.4米需要用这样的结构来升降吗?这个需求略显诡异啊

网友(点评):
这样方式折叠起来省空间啊,本体不占用高度

网友:
不要油缸,搞两根精度高的直线光轴。

网友:
看看整个结构的重心对支撑面过点是否有倾覆扭矩?是否有外力能使结构发生倾覆的倾向?

网友:
底盘加大点,加配重,个人觉得没必要增加太高的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晃动就是公差没控制好,也才4节,我看到很多做升降高空作业平台的,节数更多

这个不是公差的问题,还有材料强度等,任何材料都有一定的塑性的。你这个不用说到上边是晃晃悠悠的。还有你水平的推力够吗?这么多节初始角很小的,你计算过需要多大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公差的问题,还有材料强度等,任何材料都有一定的塑性的。你这个不用说到上边是晃晃悠悠的。还有 ...

还没计算过,非标设备一般靠经验,看是不是尺寸协调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对这个结构没啥信心了,我再想想

网友:
要稳就两平台的四个角加四根滑杆,但这样这个升降机尺寸太大了,不方便移动和放置。

网友F:
如果不是降下来上面需要躲避其他物体的话,还是大底板+立柱,立柱上直线导轨+气缸或丝杠,稳当一点。还有升起来的那部分还有气缸啥的,应该是要跟其他东西有力传递,一顶一晃荡没跑了。

网友:
不稳的话,修改高径比
如果考虑载人的话,必须做力学分析(有限元)

网友:
1.4米用链条升降就好,也不占用多大空间

网友:
可以去4S店或者维修店看看汽车升降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降下来上面需要躲避其他物体的话,还是大底板+立柱,立柱上直线导轨+气缸或丝杠,稳当一点。还有升 ...

我感觉这么搞,成本有点大

网友:
剪切杆做的强壮一些,你这个看着强度不足,不成比例,感觉你升高了2.3米的样子。

楼主:
最后更改了升降方式,使用电缸进行升降,还是对这种标准品比较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