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是用铝型材做的吗?这是什么型材?

楼主(2021-12-30):
(图片)

网友:
这种估计是他们自己开模做的吧

网友:
看着向渲染图,不太像实体。找找做铝型材厂家。看过类似的

网友:
在流水线体上,那种可以调节高度的,有伸缩式的铝型材,实际上就是大型材中空套在正常型材外头。然后淘宝搜一下,电动升降榻榻米,他那种也是这种原理,伸缩腔。

网友:
定做开模的

网友:
外观要求不高的话方管就行。

网友:
选材要根据功用和要求去选材。比如,是否要求防腐,重量,强度等

网友:
多半是挤压成型得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