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修正,转PDF设置路劲后名字如何保持原文件名不变

楼主(2021-12-30):
代码修正,转PDF设置路劲后名字如何保持原文件名不变
    Part.SaveAs2 Filename & ".DWG", 0, True, False
    Part.SaveAs2 Filename & ".pdf", 0, True, False
    Filename = Part.SaveAs3("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转图\F.pdf", 0, 0)
   后面是我加的我想固定路劲,但是文件名一直这个,如何保持原文件名称

网友:
Part.SaveAs2 Filename &
上面这句划重点,考试要考

网友:
最后一行像是关键

网友A:
有点意思
我都是用批量工具处理

楼主(2022-03-04):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
我都是用批量工具处理

发批量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批量代码出来看看

就是solidworks自带的那个输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