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手扶拖拉机变速箱做履带底盘,但找不到合适的轴承

楼主(2021-12-30):
像101型的半轴轮子那里直径是39, 安装轴承那里是40,

121型的半轴轮子那里直径是49, 安装轴承那里是50,

需要在轮子那端装个轴承, 可是没有内径39或49,

像这哥们不知道怎么有,知道的朋友能说下吗?

网友A:
加个套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套可以不

应该可以,打算找个0.5的钢板卷一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直接无缝管吧,稍微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无缝管吧,稍微修一下

只能如此了,本来体积就很大了.

网友B:
加工一刀,要啥尺寸由你定。

网友C:
0.5太薄不好操作索性用大一号轴承加厚点的套。

网友D:
请教下。这种3角结构,动力轮放在上面有什么好处?感觉首先包角就小于放在后面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一刀,要啥尺寸由你定。

钱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太薄不好操作索性用大一号轴承加厚点的套。

那只能用内径55的,加上轴套成本增加很多,就是想找个0.5的钢板卷,

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种3角结构,动力轮放在上面有什么好处?感觉首先包角就小于放在后面的结构。

放到后拉一下感觉很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种3角结构,动力轮放在上面有什么好处?感觉首先包角就小于放在后面的结构。

朋友你的找到合适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找到合适的了吗?

单位是大设备,而且大多是轮式的底盘。
履带底盘是个备选项,先自己找找储备资料

网友E:
直接用带轴承座的那种轴承不是挺合适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带轴承座的那种轴承不是挺合适的嘛

只有50的,没有49的,像这种不知道怎么样没用过.
能承受像下面箭头方向的力吗?

因为是调心,轴承和座好像是不固定的,

感觉受到这两个方向的力会脱出.

网友F:
用带紧定套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带紧定套轴承

外球面轴承好像可以防水,我这个要在泥水里工作的。
那些带油封的轴承座不好搞,因为我的轴有键槽,

又不想带个套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