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19.2和gb/t879.2 销子使用场合的区别

楼主(2021-12-31):
请问坛子里的大佬们, 这两都使用场合的区别?哪种情况可以不分区使用,哪种单独使用?

网友:
不需要考虑强度时,另外对销孔要求也不一样,应该没有这种不区分使用的可能?如果非要代用一般也会用119.1(不淬硬销吧)

网友(点评):
119的销孔加工精度要求高,如果可以替代的话,是不是119可以被取代了呢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考虑强度

网友:
混合使用也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