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怎么标孔距比较好?

楼主(2021-12-31):
这个图,孔比较多,局部对称,感觉比较乱,怎么标比较好?

网友:
或者用基准尺寸链标注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法加工。孔距用激光切割无所谓,外发数控加工用基准尺寸链。孔的大小标详细。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12-31 11:46看你用什么方法加工。孔距用激光切割无所谓,外发数控加工用基准尺寸链。孔的大小标详细。
怎么加工现在还不清楚,一般外协多

网友A:
这种多孔结构都推荐用【孔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工现在还不清楚,一般外协多

外发加工的建议你用基准尺寸链,编程的省力点。做孔表看起来太累,容易出错。我多是这样弄的

网友:
用孔表或者坐标标注,这种一般是考三维或者二维电脑编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孔结构都推荐用【孔表】

公司没有用过孔表这种方式,估计领导不同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用过孔表这种方式,估计领导不同意的

孔表来标注哪些孔是M几的,孔距还是用用基准尺寸链标注。

楼主:
所有孔都完全一样,

楼主:
|cherishp发表于 12-31 17:25
孔表来标注哪些孔是M几的,孔距还是用用基准尺寸链标注。

谢谢,可是我这个零件不完全是横平竖直,还有斜向排列的孔,用坐标会存在误差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12-31 12:36
外发加工的建议你用基准尺寸链,编程的省力点。做孔表看起来太累,容易出错。我多是这样弄的

厚45,一面需粗加工,孔和外形用激光切割难度大不大?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12-31 11:46看你用什么方法加工。孔距用激光切割无所谓,外发数控加工用基准尺寸链。孔的大小标详细。
45厚,孔采用激光切割和钻床加工哪个费用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厚,孔采用激光切割和钻床加工哪个费用低?

一般钣金才用激光切割,45厚激光切不动,火焰切割需要是大孔,而且结渣严重,看图纸上的比例,这些孔应该用钻床更合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钣金才用激光切割,45厚激光切不动,火焰切割需要是大孔,而且结渣严重,看图纸上的比例,这些孔应该 ...

钻床有数控的吗?自动根据DWG文件打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钻床有数控的吗?自动根据DWG文件打孔?

节约成本的话45的板用火焰下料,机加工完成后上激光打标,再用磁座钻打孔。
不考虑成本就下料;机加工;龙门加工中心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约成本的话45的板用火焰下料,机加工完成后上激光打标,再用磁座钻打孔。
不考虑成本就下料;机加工; ...

谢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