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画一个皮带机,那个皮带怎么生成啊,我要皮带是可以和滚筒转动时也转起来的?

楼主(2021-12-31):
要画一个皮带机,那个皮带怎么生成啊,我要皮带是可以和滚筒转动时也带动转起来的,这个有大佬知道吗?(皮带是平皮带)

网友:
皮带这玩意转与不转在建模动画中根本看不出的,实际动画制作中是将皮带上的物体在动,这样观看的人会下意识的理解成是皮带带动这些物体在平移。

网友:
楼上正解   具体操作自己去百度

网友:
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
机械动画是另一个专业,做那个视频一秒钟报价好几百。你要只是个搞机械设计的,还是别想玩那个名堂的好。

网友:
草绘,再拉伸出皮带即可。

网友:
用"装配体特征"里的"皮带/链",把最下面的"生成皮带零件"打上✓,生成皮带特征后,点右边的倒三角,选择皮带零件,进去它的草图画截面,皮带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