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日常使用的螺钉,没有特别标明的,一般都是什么等级的?

楼主(2021-12-31):
我们日常使用的螺钉,没有特别标明的,一般都是什么等级的?
常用的螺母等级呢

补充内容 (2022-1-6 14:41):
如果螺钉材质是不锈钢的话,螺钉还有等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

8.8级是高强度螺栓。一般螺栓4.6级吧。

网友:
看有没有时钟标记

网友:
12.9的是什么等级的?

网友:
这么基础的问题啊,看来都没注意。一般只有一种等级的,可缺省标记,就是那种等级;2种以上的,缺省的等级按标准规定,一般是较低等级的那种

网友:
内六角8.8,外六角4.8吧

网友:
常用的都是8.8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