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0.2mm薄板的剪切机滑道间隙应该设置多大

楼主(2022-01-01):
剪切0.2mm薄板的剪切机滑道间隙应该设置多大?
剪切0.2mm薄板需要0.02mm的剪刃侧间隙,如果按常规设计滑道间隙一般在0.05~ 0.20mm,这么大的间隙无法保证0.02mm的侧间隙,很可能导致剪切失败。请问应该把滑道间隙控制在多大?

网友:
设置可调间隙,根据实际剪切情况调整。这个只能说是按照经验调整了。

网友:
弹簧压着,刀口之间是没间隙的。

楼主:
|翱翔天际发表于 01-02 10:26弹簧压着,刀口之间是没间隙的。
没间隙或许可以剪0.2mm的,剪厚的是不行。

网友:
你根本就没理解为啥它能切断,几丝的保鲜膜到几十丝的卡纸都能切,不要留间隙的,你是切铁皮当我没说

网友A:
有弹簧就可以柔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弹簧就可以柔性了

只有制袋机之类的破切刀才会用弹簧,现在的大部分切刀就是针尖对麦芒,零碰零,硬刚,狭路相逢勇者胜。弹簧切刀理论上好用,实际使用中远不如零碰零的好使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 精密冲压件
比如手机小配件都是精密冲的 间隙也就是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 精密冲压件
比如手机小配件都是精密冲的 间隙也就是0.05

模切和剪切原理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