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有没有大神教教怎么折弯?

楼主(2022-01-03):
这个要怎么做?有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折弯线和视图不是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和视图不是都有吗

可就是折不出来呢?新手,麻烦教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和视图不是都有吗

可就是不会折呢?能教教吗?

网友B:
两端先第一刀,侧边线第二刀,第二条边线第三刀。很简单的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先第一刀,侧边线第二刀,第二条边线第三刀。很简单的钣金件。

用软件怎么做出来?

网友C:
看了下,图纸说的是参考尺寸,所以你要自己按板厚画一个展开图,我看了下尺寸有点出入的。你自己不展开图重新画估计确实折不出来,折弯顺序都知道两侧最外边的先折,然后长边包短边,我觉得还是展开图尺寸问题,你再好好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图纸说的是参考尺寸,所以你要自己按板厚画一个展开图,我看了下尺寸有点出入的。你自己不展开图重 ...

这个是老工程师自己出的。一直用于实际钣金件的。您能把折的步骤教教吗?

网友(点评):
这个顺序就是之前回复你的了,你这个理解不了,这样文字很难说清楚了,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那个画图的让他和你说一遍折弯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主视图是展开图吗?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手工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