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的解释

楼主(2022-01-03):
上图是表示Rz的计算,想问一下,最高峰的五个数值的平均值,加上最低谷的五个数值的平均值,的和,为Rz,那么最低谷的五个数值有正负号之分吗?

网友:
没有
直接说没有可能不太准确,关于Rz的算法主流有两种:一种是从基线开始计算,用求和取平均值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最低谷开始计算各关键点的高度hx,然后再求和取平均值。

网友:
机械专业的人肯定学过

网友:
学过也没必要了解这么清楚,除非是做质检。
对于它,只要我标注合理,图纸正确即可。
很多东西,不必要非得了解透彻,比如说电,我只要知道它能驱动电器工作,至于电是什么,怎么产生和控制,我无需了解。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Ra和Rz的区别,因为产品标注的是Rz,我们一般检测用的R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Ra和Rz的区别,因为产品标注的是Rz,我们一般检测用的Ra

标准不一样,基本可以相互转化

网友: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Ra:在取样长度(lr)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在实际测量中,测量点的数目越多,Ra越准确
轮廓最大高度 Rz:轮廓峰顶线和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转自百度百科《粗糙度》
Rz用到的很少,可能是体现粗糙度没有Ra更直观和检测方便。

网友:
一般都是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