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表代号能不能隐藏?

楼主(2022-01-04):
只有一种类型的孔,只想统计孔的数量,不想要代号,能不能做到?

网友A:
隐藏了还有什么意义?
孔表怎么不带坐标?这样图面标注的尺寸就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了还有什么意义?
孔表怎么不带坐标?这样图面标注的尺寸就少很多

仅仅是设计者自己统计一下数量用,不是给加工的人看,图纸不出孔表;
或者统计数量有没有其他方式?上次我想统计异形孔草图中点的数量,可是软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孔标注有显示数量

网友B:
隐藏孔标签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孔标签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多谢大神,我就要这样的效果

网友C:
不行自己手动给它隐藏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自己手动给它隐藏掉呢

4楼已经说了,可以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