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十多米的行程用什么结构,精度不高

楼主(2022-01-04):
同步带还是齿轮齿条好

网友:
链条吧,成本低些。或者钢丝绳拉着

网友A:
速度呢?节拍频率呢?精度不高那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呢?节拍频率呢?精度不高那是多少啊?

一般速度就行,好像同步带便宜些

网友(点评):
连基础要求都是笼笼统统的,没有预设数值吗?

网友(点评):
负载呢?10多米的同步带准备用什么电机? 你先看看电机价格吧。 看看要不要用光栅尺。

网友B:
精度不高,节拍速度什么的要求不高的话,,那就雇个大爷大妈 ,来回搬就行,花钱不多,还能创造岗位,服务社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最靠谱

网友(点评):
顶,这个方案是利国利民最优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节拍速度什么的要求不高的话,,那就雇个大爷大妈 ,来回搬就行,花钱不多,还能创造岗位,服务 ...

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
同步带比齿轮成本便宜

网友:
十多米的行程,你不得先说明负载多大?
可以用链条、皮带、同步带、齿轮齿条,
你这需求都不明,跑这儿来又不说明白;
说你套方案,你自己都没整明白;

网友:
绳子+定滑轮最简单了,我们农村建楼房,三层楼高就这样吊砖头上去

网友:
十多米长,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精度这些的需求了,还要考虑一下工艺的需求,这么长要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拼接,以便节约运输、安装等成本。然后可以看看是链条、皮带、齿轮哪种方式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