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线快接转换头推荐个

楼主(2022-01-04):
有没有伺服电机编码器线快接转换头推荐个?现场工况是机器人快换用,工装上面有个三菱伺服电机,线会经过快换盘,自己焊接编码器线,电气说做不到,丫丫的,有没有快接推荐个  编码器线直接插快接上, 另一个也插个连接到PLC上

网友:
网购很多种,什么航空插头啊,汽车插头啊。
还有DB9公头母头。
挑花你的眼。

网友A:
搞套插头插座不就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套插头插座不就是了啊

屏蔽要很好 普通的转接头不好啊  要专用的那种

网友(点评):
这种速度要求不高,金属外壳的就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屏蔽要很好 普通的转接头不好啊  要专用的那种

关键是焊接,没人愿意焊啊

网友:
如果有条件自制,那就自己做个接头更合适!

网友:
我们用过浩亭的接头,品质挺稳定的
https://b2b.harting.com/ebusiness/zh/

网友:
或者包给供应商焊呗,我这如果不愿动弹,就把这活扔出去,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