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铰】阻尼测试设备

楼主(2022-01-04):
最近公司设计了一个产品,用到了球铰,因为产品的工艺要求比较高,要对球铰阻尼进行测试,想知道,有没有厂家可以做这个设备,或者,社区有人有接触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
上图片看下

网友(点评):
这玩意是刚体,你确定是测阻尼? 还是想测球铰的摩擦力大小?

楼主:
类似于如图所示结构

网友A:
是需要做什么类型的测试,寿命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做什么类型的测试,寿命测试吗?

摩擦力

网友B:
测试的目的是为了模拟实际工况下产品的性能,那你先要搞清楚实际工况。比如球铰与地面形成夹角为40°,35°,30°等,在负载多少的情况下,测定拉力或者旋转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目的是为了模拟实际工况下产品的性能,那你先要搞清楚实际工况。比如球铰与地面形成夹角为40°,35° ...

这是用在并联机器人结构中的铰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在并联机器人结构中的铰链

既然是并联使用,肯定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具体情况不明,没法提建议了。

网友:
二楼产品的可以啊

网友C:
球铰的摩擦力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铰的摩擦力可调吗?

不可调

网友(2022-08-06):
楼主有好的方案或者供应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