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木块用什么方法固定在地面上?

楼主(2022-01-04):
求助,木块用什么方法固定在地面上?用什么螺钉?怎么锁?
木块长600,宽80,要露出地面10mm,像门槛一样,现在想的是600x80x10(MM),高度就给10MM,用螺钉锁在地面上,就不给地面挖槽了。作用是给小推车做越障测试的

网友:
我竟不敢回答,毕竟这个答案肯定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大佬,赶紧回答···你要相信你说的就是对的

网友:
膨胀螺钉

网友(点评):
你没说木板要先打孔0.0

网友:
方法太多了,我就不说因为不知道你做啥用,多大的啥样的木块

网友(点评):
木块长600,宽80,要露出地面10mm,像门槛一样,现在想的是600x80x10(MM),高度就给10MM,用螺钉锁在地面上,就不给地面挖槽了。作用是给小推车做越障测试的

网友:
先用钢圈箍住木头,再把钢圈固定到地面吧,越障木头肯定要受冲击的,有钢圈可以加强木头抗冲击的能力

网友:
要求 地面材质什么都没有 就把木头放那上面压个砝码也固定住了 地面是瓷砖还是水泥地还是啥的  啥信息没有

网友:
信春哥不?直接上胶水

网友:
把地球钻穿,配个超长的螺栓,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锁螺母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水泥搞一下,用完敲掉就是

网友:
膨胀螺栓

网友:
膨胀螺钉和化学螺栓都行,在地面上打孔即可。

网友:
木块锁在地方上做什么用?用钢带和螺栓固定在地方也可以。

网友:
胶水,玻璃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种碰撞螺栓不是挺合适的嘛

网友:
直接换成钢的,先不用固定试试,小推车过的时候会移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