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体想切割一下,用什么方法简单?

楼主(2022-01-04):
如图,这样的筋板(内侧带圆弧),想用蓝色的筋侧面切割一下,用什么方法简单?本来想用分割工具,可是分割的话会把蓝色的筋的表面延长到对面,这样就不是我要的结果了,
我要的结果是仅仅在交叉处分割,目前知道拉伸切除,但是感觉太笨了,效率比较低

楼主:
我搞出来了,要分几步分割,切割里选择要切割的实体,不能一步分割

网友A:
你 这问题硬是没看懂。。。
中文真的太博大精深了。。。
上个图会不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这问题硬是没看懂。。。
中文真的太博大精深了。。。
上个图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切面的基准面是可以自己造型出来的,你可以草绘出几条线,再拉伸出几个长的面,就能切割你所需的实体了

网友:
一下没看明白,切割前和切割后的图放下?

网友:
楼主这立柱还没完事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04 22:55楼主这立柱还没完事
现在正在出图

楼主:
|zhens44c0j发表于 01-04 22:51一下没看明白,切割前和切割后的图放下?
就是把环形筋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