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机械大佬,这种铝制的灯芯灯托和铝制酥油杯是什么机器生产的

楼主(2022-01-04):
求助各位机械大佬,这种铝制的灯芯灯托和铝制酥油杯是什么机器生产的,是一整片铝材切割还是怎样成型的?

楼主:
目前对这块一无所知,只是刚好有个契机需要找这种设备生产,过于业余请多多见谅。

网友A:
感觉是冲出来的 外行也不太了解 等大神解答

网友B:
冲床+专门模具呀

网友C:
冲床五金模具剪口拉伸。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冲出来的 外行也不太了解 等大神解答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专门模具呀

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五金模具剪口拉伸。可以找我。

老兄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床

好的,谢谢

网友:
见过拉金线的没有,就是一根很粗的金线,通过拉伸,就拉细了,
这个也一样,只不过冲压一次成型;

网友:
这应该是冲压模具做出来的

网友:
冲床做的,

网友:
冲床加专用模具

网友:
冲压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