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弹性变形量

楼主(2022-01-04):
一种检测仪器的轮子,直径80,宽度70,材料聚醯亚胺,比如杜邦的SP-1,要求是轮轴施加一个150N的力,轮子的弹性变形小于0.005,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
在力的作用下有一个总的变形量,然后撤掉力,有一个变形量(塑性变形量),弹性变形量=总变形量-塑性变形量。

网友:
你这个属于 线接触 按照 非金属的接触应力计算一下

网友:
工作轮的线性变形,用cae分析软件做下分析,手工计算,工作量太大。

网友:
这种太难算了,用软件CAE分析才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