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阀叫什么?

楼主(2022-01-04):
请问这个阀叫什么?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的系统?有很多阀件组合而成的系统,左侧下边是一个过滤器,这个地方是不是进口?介质是什么?

网友:
  看上去,好几个,好几种阀

网友:
是哪个位置的阀,圈出来吧

网友:
液控比例单向阀

网友:
貌似是一个稳压回路,正常压力油低于250bar,回路不工作;大于250bar溢流阀开始工作,MB口应该是接压力传感器,用于给信号打开X路的电磁阀,就是那个叉叉方块,外部压力油由X口进入,推动两位两通换向阀卸压;当压力下降后,电磁阀关闭,B口压力油又将两位两通阀推回原位。

网友:
平衡阀,可以参考布赫的样本

网友:
平衡阀 参照力士乐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