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滑块轴承座的导向槽需要自己加工吗?

楼主(2022-01-04):
如图,想自己做一个皮带张紧装置,打算买两个带滑块轴承,到网上一看发现厂家生产的这些轴承座两侧的导向槽和后部推拉部位都是直接铸造未加工的,表面十分粗糙,这样的表面怎么适应配合呢,难道这买来的只是半成品,还需要用户再加工的?

网友:
那个导向槽只是意思下的,不要紧

网友A:
不用,配合的板和槽做得严丝合缝了,就调整不了了

这种就是不太精密的输送用的

网友:
这种都是拿个螺丝顶住的,有没有导槽似乎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配合的板和槽做得严丝合缝了,就调整不了了

这种就是不太精密的输送用的

那这样间隙松松垮垮不会别住推不动了吗,或是左右两边不一致让前后滚筒不平行了?

网友:
批量铸造出来的产品精度要求都不高,能把轴承装到里边就行

网友:
所以里面是球面轴承。

网友:
不要紧的

网友:
问题不大的,放心的用吧!

网友(2022-06-13):
以前五金市场买过类似轴承,要求高一点的话,得在摊位上自己挑选,同一堆轴承,铸造加工等精度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2022-08-18):
滑块座的定位槽有公差要求,都是加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