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成本问题

楼主(2022-01-04):
板厚30-80,边长2-5米,孔径30-60,一个零件上面的孔数量100-200,倒角成本很高吗?
大家出图仅仅图纸写锐边倒钝?不做倒角?

网友:
孔的倒角,你就技术要求上写边角倒钝就好了,

网友:
从制造和产品品质的方面来说,这样的大板双面孔倒角1毫米左右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肯定增加成本,主要是加工工时增加不少。这样的板在车间,孔的打出端肯定需要额外倒角,否则翻出毛刺是非常大的,作为出图的人来说,应该需要标明孔倒角,这样出图才没问题吧。至于在车间,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会不会去双面倒角,那由车间决定。

网友:
这个成本应该不高,就是多点工时,省不得

网友:
我一般只标个未注倒角C0.5或者C1。孔之类的不标他们也会倒角,因为不倒角,会有很严重的毛刺

网友(点评):
未注倒角,是图上必须画出倒角形状,只是未在图上进行倒角尺寸。图上不画出倒角,只在技术要求标注未注C0.5等,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ygcygx 说的很对,在不画出倒角的情况下,可以用“倒棱”+“尺寸”的方法,如:倒棱C1、倒棱1x45°

网友:
孔是下料直接割出来吗?

网友:
倒角不是有倒角刀头的吗?
每个孔转一下就行了那种

网友:
光走倒角程序的都起码1、2个小时

网友:
如果倒角没有特殊要求就在技术要求里提出“棱角倒钝”,孔数量太多,还是很有必要做。

楼主:
|古董1883发表于 01-04 16:28从制造和产品品质的方面来说,这样的大板双面孔倒角1毫米左右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肯定增加成本,主要是加工工时增加不少。这样的板在车间,孔的打出端肯定需要额外倒角,否则翻出毛刺是非常大的,作为出图的人来说,应该需要标明孔倒角,这样出图才没问题吧。至于在车间,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会不会去双面倒角,那由车间决定。
外形边线要倒角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04 18:33如果倒角没有特殊要求就在技术要求里提出“棱角倒钝”,孔数量太多,还是很有必要做。
为啥数量多就有必要倒角?

楼主:
|待业青年发表于 01-04 16:38孔是下料直接割出来吗?

钻床加工吧,数量比较多,不知道哪种当时成本低,螺栓孔,精度不太高

网友:
这个成本应该不高,多用点工时。

网友:
筛网吗,不倒角。。。。

网友:
孔的数量很多,倒角的成本主要看加工的时间,时间太长的话,成本才会有所增加的,孔口倒钝就是把毛刺去掉就好

网友:
经不起多啊。

网友:
不管你是倒角还是锐边倒钝,都一样,倒角其实也可以就是放大版的锐边倒钝。100—200个孔,通孔还得双面的,那就得双面都倒角,30—60的孔,一个孔就按5—8秒。算上刀具位移怎么也得30分钟,双面就是差不多超过1小时。这肯定是成本。

楼主:
|zhens44c0j发表于 01-04 23:15不管你是倒角还是锐边倒钝,都一样,倒角其实也可以就是放大版的锐边倒钝。100—200个孔,通孔还得双面的,那就得双面都倒角,30—60的孔,一个孔就按5—8秒。算上刀具位移怎么也得30分钟,双面就是差不多超过1小时。这肯定是成本。
这么大的东西,锐边倒钝用啥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东西,锐边倒钝用啥设备?

边角上需要倒多大的角,倒什么样的角完全根据使用情况,大量生产有刨边机等,小批量小倒角手工角磨机也可啊

网友:
需不需要倒角,看实际需求。不需要的话,倒钝即可,无飞边毛刺也可以,都是基本要求。

网友A:
关键是倒角的意义在哪里,是否有必要倒角,激光割出来清理一下也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倒角的意义在哪里,是否有必要倒角,激光割出来清理一下也很好的。

薄板可以激光,厚板的话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功率,几千万的设备连个倒角都没有,总感觉太粗糙了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就锐边倒钝,有要求就按要求,车间会负责搞定,量大就直接和车间商量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就锐边倒钝,有要求就按要求,车间会负责搞定,量大就直接和车间商量着办

特殊要求是哪些?干涉之类的吗?

网友:
用个倒角机就可以批量倒角啦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07 23:21用个倒角机就可以批量倒角啦
倒角机有适用范围吗?比如零件外形尺寸方面,太大有没有问题?4-6米的大家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殊要求是哪些?干涉之类的吗?

一般不写是0.5,也碰到过不能有毛刺但是要求保留尖角的,

倒角C2±0.2,C1~C5,C5,C30等都有不同倒角方法或过程的,
车间不常见的都可以算特殊吧,
说不定这个车间的特殊高难度倒角,在另一个车间只是常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写是0.5,也碰到过不能有毛刺但是要求保留尖角的,

倒角C2±0.2,C1~C5,C5,C30等都有不同倒 ...

干涉情况也有,譬如折边处加强筋的顶角,因为焊缝、圆角等原因,倒角总得C10或以上吧,不然就会干涉

网友:
有数量定制刀具,可以做到孔铣完,点一下就倒角完毕,还是倒角机吧

网友C:
肯定增加啊  模具去毛刺下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增加啊  模具去毛刺下料不行吗

模具去毛刺是什么意思?这么大的零件能做吗?

网友:
能简化就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