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蜗轮蜗杆装置

楼主(2022-01-04):
蜗轮蜗杆参数计算
  现需设计一蜗轮蜗杆实现上下往复运动,已知蜗杆一圈直线20毫米,现需300行程,怎么计算出蜗轮蜗杆头数及模数

补充内容 (2022-1-5 08:54):
还有一个2KN的参数

补充内容 (2022-1-5 08:57):
上面的参数还要更改一下,轴移动跨度:向上或向下20毫米|转动手柄
                                      轴总行程:越270毫米

补充内容 (2022-1-5 08:57):
什么机构都可以,但要有自锁性

网友A:
你确定是蜗轮蜗杆?旋转运动转直线运动应该是螺纹丝杠,蜗轮蜗杆依旧是旋转转旋转。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要实现还是可以的,关键是除了一个20毫米再也提取不出任何信息来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怎么往复?虽然蜗杆是螺旋的,但蜗轮也基本没办法沿蜗杆往复

网友B:
  要配合T型丝杆吧!

网友:
设计,计算条件太少了,找一本《机械原理》看看传动那一章,有详细的蜗轮蜗杆传动计算方法,计算方法不难,主要是理解设计题意。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蜗轮蜗杆?有条件限制吗?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学校的,做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合T型丝杆吧!

是的,就是不会配合,丝杠放在哪里呢,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学校的,做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的?

不是呢,刚入门非标,不咋会,基础也不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蜗轮蜗杆?有条件限制吗?

没有,其他机构也可以,只要能够实现手轮转动,实现上下运动,齿轮齿条没有自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蜗轮蜗杆?旋转运动转直线运动应该是螺纹丝杠,蜗轮蜗杆依旧是旋转转旋转。

要配合其他设备来转换的,就是不会,打算换成丝杠

网友D:
建议T型螺杆+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T型螺杆+伞齿轮

我是打算蜗轮蜗杆机构,直接像减速机那样把丝杠放在涡轮里,涡轮内孔壁有螺纹和丝杠配合,你看这样可行吗,伞齿轮的话,T型螺纹我不会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这个装置

楼主: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结构,但是要简单化一些,外部什么都不需要,换成其他的固定装置,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这个装置

我在找可以放丝杠的涡轮,这个好像需要后续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