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用波纹管平口器(打波器)打出的平口符合要求?

楼主(2022-01-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知道我自己  用波纹管平口器(打波器)打出的  平口    符合要求?

我想自己买燃气波纹管,打波器,自己走9米管(天然气公司价格是60元/米)
我试着用割刀,切断波纹管,  发现波纹管切断的断口  不平整(可能波纹管的壁厚太薄了,不可能切断的断口  很平整)

为了让  打出的平口  平整,我用 平锉  锉平  波纹管切断的断口;  波纹管的内孔 切断时有毛刺,我用 圆锉 锉波纹管的内孔
我用打波器,榔头只敲击了 打波器  3下,打开  打波器,发现  波纹管已经平口了

但我不知道  我自己  用波纹管平口器(打波器)打出的  平口 是否符合要求? 有什么方法检查   打出的平口  是否符合要求吗?
想请各位老师看一下我发的图片,给我指点!谢谢!

网友:
这玩意儿还能自己搞?

网友:
我觉得再多放两圈去压会更好一点。

网友A:
关键是你这可开和的接头没见过用在燃气上的。

网友:
关键还靠胶垫密封的,这个基本是平的就行

网友:
割管器割的太差劲了,先练练,你这割管水平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这可开和的接头没见过用在燃气上的。

连接燃气灶的普通塑胶软管规定要定时更换,有的只有一两年,这个寿命极长,隔几年换掉那垫圈就可,华帝10多年前就用这个了,买的时候可选端口适合装这种的。可惜大多人不知道,还在用塑胶软管。

网友:
这个涉及密封安全的要求,楼主千万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