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精加工方案

楼主(2022-01-04):
在一个阀体上加工盲孔,材料QT500,深度60mm,尺寸精度要求φ20(+0.008~+0.016)mm,圆柱度0.005,表面粗糙度Ra0.4,位置度要求不是很高,0.05即可。

基于以上需求,设计精加工方案为首先采用铰刀铰孔,然后用金刚堂镗孔,最后用滚压方式保证粗糙度。大家觉得这种加工方案可行吗?大批量生产是否可行?

网友A:
金刚石铰刀铰絎.

网友B:
不用铰吧

网友:
能干出来吗? 这么高要求。

网友:
感觉要求有点高!!!

网友C:
可锻铁,球墨铸铁比灰口铸铁的滚压效果要好。滚压铸铁件时,当铸件的材料硬度不均匀时,被滚压表面的缺陷(气孔、砂眼等)会马上显露出来。 因此,当铸件表面缺隐较多,质量较差时不宜采用滚压工艺。

网友:
错误,不适合铰孔。镗孔或加滚压即可

网友:
铰刀那道工序是不是有些多余?

网友:
不太清楚滚压能否达到0.4的粗糙度,但是珩磨会达到的,粗糙度及圆柱度要求很高,一般的设备做不到这样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珩磨

盲孔珩磨成本如何?高不高?盲孔珩磨与通孔珩磨可否在一个珩磨机上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铰刀铰絎.

可以考虑一下,请问铰珩能否达到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锻铁,球墨铸铁比灰口铸铁的滚压效果要好。滚压铸铁件时,当铸件的材料硬度不均匀时,被滚压表面的缺陷( ...

滚压余量小一些可以吗?滚压主要是为了保证表面粗糙度,去掉表面轮廓的波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铰吧

还有一个台肩孔,另一个小孔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为了一次加工,因此需要成型刀铰孔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铰刀铰絎.

对了,请问铰珩使用哪家的设备,北京大足同进可以吗?

网友:
选高精度的饺刀来试试看。

网友:
铰孔加滚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