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工艺时如何减少热处理对尺寸的影响

楼主(2022-01-05):
在编制工艺中如何计算热处理产生的变形,变形一般是什么样的规律。

网友:
这个很难说:只有做工艺试验。
有涨大,有缩小。壁厚不一样,变形就不一样了。
甚至于还和毛坯加工方式有关系(使用的设备不同)。

网友:
暂没有发现规律,觉得影响的因素太多,一般手法如果担心去应力退火变形量过大,在退火时结构应做必要的辅助支撑或骨架

网友:
你的问题可以出一本书了

网友:
这个没几万字是掰扯不明白的,而且还要考虑坯料的金相和设备影响,变量太多了。

网友:
没有公式和规律,只有实验结果的

网友:
道可道,非常道

网友:
工艺分散不为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