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实体标注不了尺寸,除了利用模型项目输入尺寸,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2022-01-05):
如题,有相关经验的社友吗?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着不像双曲面啊,怎么二维图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双曲面啊,怎么二维图是歪的

附图为俯视图,不是从曲面法向方向投影的

网友A:
推测是因为你视图是歪的,所以曲线无法标注,试试   插入-》视图-》相对视图,重新定义一下前视与右视面,然后会出现一个新视图,你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是因为你视图是歪的,所以曲线无法标注,试试   插入-》视图-》相对视图,重新定义一下前视与右视面, ...

谢谢,有一定帮助,但是有些仍然解决不了,可能是我定义的有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
未注尺寸按3D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