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管道的连接拷贝林卡箍能不能代替法兰?

楼主(2022-01-05):
拷贝林卡箍和法兰相比有哪些优缺点,适用范围都样?

我们做水处理的,老板想把法兰连接的地方都用拷贝林卡箍来代替。

拷贝林卡箍有塑料和白钢的,我们也都使用过,但是我们使用的都是DN40-DN50,也会出现漏水。

见过消防管道,有比较大的卡箍。

网友:
这个没有法兰结实吧

网友:
法兰有法兰好处,接连牢固可靠,具有全方位连接作用,但对加工要、同心度求较好。
这种对管子表面质量要求好,同心主要由其它结构来保证,密封件只起密封作用,基本没有联接作用。

法兰如果有止口公母对接,效果更是刚刚的。

网友:
以前做项目经常用法兰,后来老板反复强调,换卡箍,好不好用不知道,反正比法兰便宜。

网友(点评):
都是图便宜。这2人想一块去了。

网友:
有啥不能还的,刚的可以还成铁的,铁的还可以换成塑料的,要啥安全可靠啊,便宜就好。

网友:
卡箍一般用在低压的卫生管路。

网友:
工业管道的连接,你们老板想省钱开始走斜道了。

网友:
如果涉及到超高压或危险品了,希望这老板坐上忏悔椅的时候能管理好自己的表情吧。如果就是普通民用,当我没说,最多接几个投诉罢了。赚钱嘛,不寒碜

网友(点评):
1.0-1.6MPa的

网友:
有没有增加密封圈啊